Android 端能不能通过WiFi发送两位的整数给 ZigBee?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楼主:
网上的例子大多都是发送功能码控制开关,但是我想发送一个两位的整数与采集到的温度进行比较然后控制开关

网友A:
功能码 不也是数据吗

网友B:
wifi和zigbee不能直接互联的吧,至少要一个转换的东西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码 不也是数据吗

功能码  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和zigbee不能直接互联的吧,至少要一个转换的东西才行啊

网关模块,网关与ZigBee串口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