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bytes Flash,6Kbytes SRAM,可以运行多大的hex ?

楼主:
见附图
MCU为 STM32F042C6T6,32Kbytes Flash,6Kbytes SRAM。

请问,使用MDK5.20生成 10Kbytes 的hex,可以 在该MCU上 正常运行吗 ?

谢谢 !

附图

网友A:
HEX里面是ROM的镜像,从文件大小推断ROM装下没问题的,得看RAM的用量了。
假如程序代码不多,但是要求使用RAM超过6kB的话就不行。
但是,关键的一点,STM32型号众多,你这个工程是为什么器件编译的?

网友B:
可以,看下keil的编译信息

Code 代表执行的代码,程序中所有的函数都位于此处。
RO-data 代表只读数据,程序中所定义的全局常量数据和字符串都位于此处。
RW-data 代表已初始化的读写数据,程序中定义并且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位于此处。
ZI-data 代表未初始化的读写数据,程序中定义了但没有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位于此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keil的编译信息

Code 代表执行的代码,程序中所有的函数都位于此处。
RO-data 代表只读数据 ...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X里面是ROM的镜像,从文件大小推断ROM装下没问题的,得看RAM的用量了。
假如程序代码不多,但是要求使用 ...

谢谢大侠指点!

MCU的型号是:STM32F042C6T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keil的编译信息

Code 代表执行的代码,程序中所有的函数都位于此处。
RO-data 代表只读数据 ...

谢谢版主 !

见附图,为uVision V5.20.0.0的编译信息:
Program Size: Code=3336 RO-data=224 RW-data=24 ZI-data=1088

我的理解如下:
也就是说:程序对flash的需求是 4,672bytes( STM32F042C6T6 的flash为32Kbytes),因此,flash够用。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侠 轻拍、指点!)

请教:
如何知道SRAM 是否 够用呢 ?

附图:

网友A:
看你的截图里面,MCU选的是STM32F10x,  但是你的MCU是STM32F042,硬件不兼容,不能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截图里面,MCU选的是STM32F10x,  但是你的MCU是STM32F042,硬件不兼容,不能运行的。

谢谢大侠 !

已经 更改过了,请帮我看看

网友:
见附图,为uVision V5.20.0.0的编译信息:
Program Size: Code=3336 RO-data=224 RW-data=24 ZI-data=1088

这个编译信息:

flash = code + RO = 3336+224 = 3560

RAM = RW+ ZI_data = 1088+24 = 1112

对32Kbytes Flash,6Kbytes SRAM。

完全够用,请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附图,为uVision V5.20.0.0的编译信息:
Program Size: Code=3336 RO-data=224 RW-data=24 ZI-data=1088 ...

明白了 ,谢谢 版主的详细 指点 !

网友D:
10K的hex文件,4K的RAM,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 !

见附图,为uVision V5.20.0.0的编译信息:
Program Size: Code=3336 RO-data=224 RW-dat ...

不是的,你要分清哪些需要用到ram,你的变量,数组,申请的内存这些是占内存的,还有就是函数调用用到的栈,建议看一下堆栈的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的hex文件,4K的RAM,不可以

不是4K的RAM,是6K的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的hex文件,4K的RAM,不可以

大多数人都说可以,我感觉 说的 也有道理
你说不可以,能详细的说下 原因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你要分清哪些需要用到ram,你的变量,数组,申请的内存这些是占内存的,还有就是函数调用用到的 ...

谢谢版主的 精彩 回帖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