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端外设的操作

楼主:
de1-soc上面的usb2.0是连接在hps端的。在qsys里配置好之后引脚就确定了。hps是如何操作的,比如说什么api的。有相关经验的大侠告知一下啊。

网友:
有linux系统,就按照linux那一套来吧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请问楼主现在有头绪了吗?可否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G:\win7_64\embedded\ip\altera\hps\altera_hps\hwlib\include   这个地址里面有全部的hps端的头文件,对照着里面配置寄存器就可以用了,看了一下,里面有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