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磁炉经验

楼主:
昨天修了一个电磁炉,拆机检查功率管25Z120损坏,简单检查其他元件无损坏,换上25Z120管试机,一开机又烧坏功率管,于是又拆掉25Z120管仔细检查,通电测量Q2发射机在开机瞬间有6V左右电压,又测量Q2基级在开机瞬间有3V电压,然后又测量Q1基级却有稳定的电压,怀疑Q1-Q2之间电路有问题,逐个拆开各个元件测量,拆到电阻R1测量时电阻是无穷大,明显是电阻失效,换上新的电阻,焊好功率管试机故障排除

修好后最后总结了一下经验,如果25N120管损坏,一定要检查驱动电路各个元件正常后才能试机

网友A:
功率管FGA25N120参数是25A1200V
是大功率管子,一般微波炉烧管子是常见的
不过楼主没有图中,没有说清R1失效,哪个是R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FGA25N120参数是25A1200V
是大功率管子,一般微波炉烧管子是常见的
不过楼主没有图中,没有说清R1 ...

Q1基极那个上拉电组阻,标有R符号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