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上的MicroPython如何实现串口透传?

楼主:
       用esp8266官方的固件很容易实现,但用micropython由于urat 0被用作repl交互,uart 1 又不支持接收,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串口和wifi数据的透传,另外使用定时器是否可实现以多线程执行的效果?

网友:
8266估计是不行,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数据传输方式,IIC 或者SPI。定时器实现多线程是可以的,只能是按照多线程的思想,模拟实现而已。

网友:
我也遇到串口透传问题

网友A:
repl的提示好像是可以关闭的,这样应该可以算透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pl的提示好像是可以关闭的,这样应该可以算透传吧。

最近也遇到UART0 不能使用的问题,请问如何实现关闭提示?关闭后UART0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
看来要用ESP32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