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系统下用什么方法修复j-link?

楼主:
我指的是重刷j-link固件,好像大多数的方法都是在XP系统下运行的,我的手上只有一台win8.1的电脑,可以用虚拟机吗?求解win8刷固件方法。

网友:
可以,需要32位的系统才行,之前试过在64位的win7上跑32位xp虚拟机可以刷jlin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