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跑马灯

楼主:
这是跑马灯的Verilog,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出不了结果,大家帮忙看看,如果没错麻烦帮忙写一下测试代码,谢谢了!
module ledrun(clk, q, rst);//模块名(端口1,端口2,端口3)
  input clk, rst;//clk脉冲信号,rst复位信号
        output[15:0] q;//输出16盏灯
        reg[15:0] q;
        reg[15:0] counter;
        reg[2:0] state, next_state;
        reg[3:0] count;
        parameter
    state0=3'b000,
                state1=3'b001,
                state2=3'b011,
                state3=3'b010,
                state4=3'b110,
                state5=3'b111,
                state6=3'b101,
                state7=3'b100;//状态常量

always@(posedge clk)//下降沿触发
   begin
     if(rst)
             begin
                    state=state0;
                          q=16'b0000000000000000;//把q全置零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_state;
                   end

    case(state)
       state0://从左到右奇数顺序亮
       begin
         if(q==16'b0000000000000000)
         begin
         q='b1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count=='b0111)
             begin
               count=0;
               q='b0000000000000010;
               next_state=state1;
             end

else

  begin

    q=q>>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0;

    end

    end

    end

       state1://从右到左奇数灯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111)
              begin
                count=0;
                q='b1000000000000010;
                next_state=state2;
              end
            else

  begin

    q=q<<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1;

     end

     end

     state2://从两边到中间奇数灯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011)

           begin

             count=0;

             q='b0000001010000000;

             next_state=state3;

             end

           else

             begin

                q[15:9]=q[15:9]>>2;

                q[7:1]=q[7:1]<<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2;

              end

             end

        state3://从中间到两边奇数灯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011)

begin

  count=0;

  q='b0100000000000000;

  next_state=state4;

end

             else

begin

   q[15:9]=q[15:9]<<2;

   q[7:1]=q[7:1]>>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3;

end

             end

        state4://从左到右偶数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111)
              begin
                count=0;
                q='b0000000000000001;
                next_state=state5;
              end
            else
              begin
                q=q>>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4;
              end
          end

        state5://从右到左偶数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111)
              begin
                count=0;
                q='b0000000101000000;
                next_state=state6;
              end
            else
              begin
                 q=q<<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5;
              end
          end

        state6://从两边往中间偶数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011)
              begin
                 count=0;
                 q='b0100000000000001;
                 next_state=state7;
               end
            else
               begin
                 q[6:0]=q[6:0]>>2;
                 q[14:8]=q[14:8]<<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6;
               end
          end

        state7://从中间往两边偶数顺序亮
           begin
             if(count=='b0011)
                 begin
                   count=0;
                   q='b1000000000000000;
                   next_state=state0;
                 end
             else
               begin
                   q[6:0]=q[6:0]<<2;
                   q[14:7]=q[14:7]>>2;
                   count=count+1;
                   next_state=state7;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1.always@(posedge clk)//下降沿触发            其实这是个上升沿,另外带有rst信号的写法最好写成: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里面的rst使用 if(!rst) 写法(低有效的情况下);
2.还是状态机的第一段,时序逻辑请使用 <= ;
3.推荐使用三段式状态机写法,便于维护;
4.状态机第二段,状态控制和输出控制在一起,太长看不完。。。排版也怪怪的,如果以上说的无效,可能是第二段的逻辑上有问题,粗看一遍就这些

网友:
改成三段式的话怎么改,你QQ号多少,我把代码发给你麻烦你帮忙看看

网友:
三段其实和两端差不多,就是把你写的case那一段拆开,第二段只用于状态转换,第三段是不同状态下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