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小了和做好的盒子控制器不匹配,,,

楼主:
怎么办啊

网友:
“ 剩下的 ” 部分因为不放置元件,可以随意。

如果外壳是导体,且 板子地需要接外壳,就把“ 剩下的 ” 部分敷上铜,  ---- 没有特殊要求时可敷铜也可以不管它。

网友A:
小了怕啥,大了才可怕

网友:
改板子吧。。先测试功能能不能用,能用了后把板子尺寸改改。。

网友:
功能只要满足
外形尺寸需要重新设计,包括安装固定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只要满足
外形尺寸需要重新设计,包括安装固定位置

Pcb,keep out-layer框框调好了后面怎么做呢,,
因为板子插进一个槽里上下框要有5mm的空白绿色板怎么设置呢,。。。。
还有重点是改了尺寸之后上下左右都有1大片黑色,,之前太小了能不能放大啊
我都封装好了难道要重新布局大神救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了怕啥,大了才可怕

要装进盒子去啊,差距20mm

网友C:
板子小于机壳,是正常的,并不一定需要刚好放进外壳,但固定孔位置一定要准确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小于机壳,是正常的,并不一定需要刚好放进外壳,但固定孔位置一定要准确对应,

板子是沿着槽插进去的,但是小了20mm你懂得。。pcb图我刚改好了尺寸,剩下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的pcb是重新布局重新做,还是直接在哪多余的空白处敷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