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网络》

楼主:
要掌握的知识点:
1.         波导器件的分类(按功能分,按所用波导的类型分,按与系统连接的端口数分);波导器件按端口数分类时的等效网络表示
2.        N端口网络输入、输出关系的矩阵表示(Z矩阵、Y矩阵,S矩阵、A矩阵、T矩阵)及其转换
3.        无源、互易、无耗网络矩阵的特性
4.        典型波导器件的S矩阵特性

网友:
按功能分:微波振荡器,激光器,微波检波器,光探测器,连接器,衰减器(固定的可调的),移相器,终端匹配负载与终端反射器,阻抗匹配器,功率分配与合成器,定向耦合器,波分复用与解复用器,谐振器,滤波器,隔离器,环行器,波型转换器等

按所用波导类型分:柱形波导器件,微带线型器件,平板光波导器件,光纤器件(每一类又包括各种功能的波导器件)

网友:
按器件与系统连接的端口数分:
一端口器件:终端匹配负载,终端失匹器、终端反射器、反射式谐振器、微波振荡器、激光器、微波检波器、光探测器。
二端口器件:光纤连接器、衰减器、移相器、匹配器、隔离器、光纤光栅、通过式谐振器、滤波器、不同波导间的过渡器。
三端口器件:环形器,矩形波导的E分支、H分支、Y分支、12光纤耦合器、解复用器。
四端口器件:定向耦合器、矩形波导的双T、魔T。
更多端口器件:光纤星形耦合器。

网友:
N端口波导器件用N端口网络表示:
与端口连接的波导用传输线表示,第i波导等效阻抗为Zei,端口面上的特征量可以传输线上的电压Vi、电流Ii表示,也可以用入射波ai与出射波bi表示。
将波导器件当作一个“黑盒子”,不关心其内部工作原理,只从外部系统角度考虑,关心端口面上输入与输出关系,或激励与响应关系。

网友:
主营:自研产品上下变频器、低噪放、频率源模块;频率响应分析仪,射频微波功率计,噪声信号发生器,多功能校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