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const用法的变化

楼主:
 为了兼容 CPython,const将使用下面的用法: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ADDR = const(12)

以前是直接用const就可以,需要1.8.5版本的固件才支持这个用法。

网友A:
const是常量的意思?不可改变?占用内存上和直接赋值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st是常量的意思?不可改变?占用内存上和直接赋值有什么区别吗?

感觉没有区别。虽然写的是const,其实还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