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初学者

楼主(2016-11-07):
ZigBee初学者
现在是我有3块ZigBee的开发板,一个做协调器,另外两个做成终端设备(用来采集传感器数据)。
我想通过协调器发送命令去接收采集终端设备的数据,如:从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1通过协调器无线发送出去,然后终端设备1接收到后,发送采集到的数据给协调器,再从串口输出。发送02则就是终端设备2发送数据给协调器?
初学者

网友A:
ZigBee是自动组网吧,采集终端加入网络后,自动发送数据,并不需要协调器发送指令再采集发送吧?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可以通过设备类型;长短地址;绑定等方法实现

网友C:
用id过滤,不是自己的就不处理,是自己的就执行相应的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功能现在倒是实现了
因为对协议栈的内容知道的不多,所以自己弄了一个结构体数组保存IEEE地址和短地址。设备在加入网络的时候把IEEE地址和短地址一起发送给协调器,协调器把他们保存。然后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前面8位是IEEE地址,通过IEEE地址把短地址得到,再把数据发送出去。
我感觉绕了一大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