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强度测距

楼主:
我要做一个依靠蓝牙信号强度测距的设计,不过因为之前 有人做了一个,不同距离采集信号强度,再根据公式推导两个常数,得出结果 RSSI=f(d),再得出d= ,有没有其他数学方法可以拿来做这个项目?

网友:
RSSI是有变化的,它不仅与距离有关。不过,作为概略地测距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信号强度测量距离,是相当不靠谱的方法,远不如三角测距。
但在室内,因为存在反射波,三角测距有时难于使用。

网友:
蓝牙BLE的防丢器差不多就是这个原理做的,距离远就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