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中的防电磁干扰技术

楼主:
 大型离心式压缩机状态监测系统传输过程中,振动、温度信号受到不明电磁干扰,造成振动值不规律的跃升,有时候造成机组停机。现在寻求一种信号传输过程中的防电磁干扰检测技术或设备。

网友A:
在强磁干扰埸合,除将信号传导屏屏蔽外,还可以用用光信号传输

网友:
连你的信号是用有线方式、无线方式传输,是否经过调制,如何调制……都没叙述清楚,如何能够提出“防电磁干扰检测技术或设备”?

网友:
可以用导电漆能达到屏蔽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强磁干扰埸合,除将信号传导屏屏蔽外,还可以用用光信号传输

能不能加一下您qq

网友A:
其实防干扰的方法很多,但有二点必须明确;其一,你要传输振动,温度信号是为了监控设备的安全吗,比如二信号振动过大或温度升高,表示设备异常,其二是;线性传输;比如监控温度必须线性传输,将设备机台温度传输到控制室或调试室等,以达到远程监控,二种方式,抗干扰方式不同,前者可设为点控,比如;分二点或更多点,即,正常区,如果设备在正常值以也只需显示正常即可,如亮绿灯,黄灯,红灯,红灯为报警区,自己根据情况设定;其二,数据线性传输;为了抗干扰,传输信号源请不要采用模拟信号传输,这样干扰肯定大,可以采用调频方式或数字传输方式,只要将信号源进行变换后再传输,这样就可大大增强可靠性,方法很多,稍动动脑子,就能很好解决,不过,要稍具备一点点技能即可,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防干扰的方法很多,但有二点必须明确;其一,你要传输振动,温度信号是为了监控设备的安全吗,比如二信 ...

谢谢您的解析,我能加一下您的qq,将详细参数给您看一下吗,如果您这边能解决,有报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