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贴片元件不走线的请教。

楼主:
PCB新手,自己画了个小接口板,里面有个贴片继电器K1的封装没找到对应的库,就自己画了个元件封装。但是在自动布线的时候,K1继电器的脚没有走线。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楼主,你自己开文件仔细看看。我看你的图感觉是你的k1的pin上面没有net哦。。所以当然不会走线拉。你可以选择手动自己设置下对应pin脚的net信号,然后自己把线练上去。话说,学习pcb最好还是自己手动布局连线拉。。自动布线真的不好的。。

网友:
另外隔空给楼主送份新手资料,祝楼主越来越好!
pcb新人看过来,这里有一波适合你的学习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704&fromuid=536508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引脚和封装的元件和原理图的元件引脚不对,手动布线好一点

网友:
多半是没有net。

网友:
木有网络,图上焊盘都没显示,是和原理图的pin 没对应上?

网友:
你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引脚和封装的元件和原理图的元件引脚不对,手动布线好一点

多谢指点。最终发现是原理图画管脚的时候没注意搞反了。多谢多谢。

网友:
注意修改封装的几个脚的序号和原理图元件库序号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最终发现是原理图画管脚的时候没注意搞反了。多谢多谢。

恩呢,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