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4的字体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的软件中不能改变编程的字体的大小,就是这么小,没有以前那个改变字体大小的选项,图如下

网友A:
在“Color&Front”列表中
选中“8051:Edit C flies”再选中右边的“Text”进入到编辑窗口
改变字号,,,

网友A:
还要点击一下,【Font】,改变字体大小或者修改颜色,最后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lor&Front”列表中
选中“8051:Edit C flies”再选中右边的“Text”进入到编辑窗口
改变字号,, ...

最上面的那张图就是选中color&Fonts,但是里面就没有8051:Edit C flies这个选项,所以就改变不了字体,还有什么办法吗、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点击一下,【Font】,改变字体大小或者修改颜色,最后确定,,

我点了color &font 里面就没有8051这一个选项,改不了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点了color &font 里面就没有8051这一个选项,改不了字体

网友:
点了color&font但是下面的Windows里面就没有8051 Editor Files ,上面的那张图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
要选择Font的
不然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选择Font的
不然没有效果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就是“点了color&font但是下面的Windows里面就没有8051 Editor Files ”

自己keil uV4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点了color&font但是下面的Windows里面就没有8051 Editor Files ”

自己keil uV4软件的问题

我之前都百度了,你说的这种方法百度上面有,我知道,正因为出现这个问题才来论坛问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百度了,你说的这种方法百度上面有,我知道,正因为出现这个问题才来论坛问问的。

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win10好像 keil uV4缺少8051 ed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win10好像 keil uV4缺少8051 editor

win7

网友:
all editor 不行吗?

网友:
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K5版本ctrl+滚轮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
好像你那个窗口里只有all Editors选项,应该就是这个选项,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