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压输入,PWM输出的芯片”?

楼主:
最近看到一款芯片,感觉很实用,却不知道芯片型号,特和个位坛友前辈交流~

1,芯片的基本功能为上面的原理图上的描述,主要为根据输入的电压,调节输出的PWM

2、芯片的第5、8脚输出的PWM波形,如上图所示。

刚开始我以为该芯片为H桥芯片,可是测量5、8脚输出的PWM波形(说明能够自振荡,类似于NE555),改变RES输入的电压,输出的PWM占空比会随之改变。

(电路图的电压输入,可能有点不对,但可以肯定的是:电压输入,可以改变输出PWM的占空比)

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是H桥,
各位坛友,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我的需求:输入一定的电压,就输出一定的双路占空比,

比如用线性霍尔检测,输出的双路PWM可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如果霍尔检测目标靠近,就控制电机正转,如果霍尔检测目标远离,则控制电机反转,

最终达到的效果:目标与霍尔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需求:输入一定的电压,就输出一定的双路占空比,

比如用线性霍尔检测,输出的双路PWM可以控制电机 ...

符合你这样要求的芯片,我没有见过。
但有一种电源控制芯片,叫移相全桥控制芯片,可以控制小电机正反转。
不过,这种芯片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符合你这样要求的芯片,我没有见过。
但有一种电源控制芯片,叫移相全桥控制芯片,可以控制小电机正反转 ...

请问是什么芯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芯片?
谢谢!

“请问是什么芯片?”
芯片型号我可记不住。待我查查,查到后我可以把datasheet贴出来。

网友C:
找个贼便宜的单片机,内置时钟、ADC,带PWM的,肯定比找特殊芯片便宜,也不怕断档。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要叫我用,我现阶段只能选两个,一个是单片机自已编程,一个是NE555,但NE555好像反转不了,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个贼便宜的单片机,内置时钟、ADC,带PWM的,肯定比找特殊芯片便宜,也不怕断档。

电机的额定功率5V,0.5A,单片机是不行的,
我之所以感兴趣,就是因为不需要编程,并且电路简单,几乎不需要外围元器件。

网友:
你好楼主,我是深圳这边生产PCB的厂商,有需要打样或者批量的可以联系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3045877470   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额定功率5V,0.5A,单片机是不行的,
我之所以感兴趣,就是因为不需要编程,并且电路简单,几乎不 ...

“电机的额定功率5V,0.5A,单片机是不行的,”
其它电源控制芯片也做不到0.5A电流。包括我前面说的移相全桥控制芯片,必须扩展。

这是移相全桥控制芯片datasheet。

网友:
有专用的APC芯片,GP9303可以直接将0-5V转换成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