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控制灯的问题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独立按键控制一个LED灯,按下键后灯亮了,然后再按一下就灭了,但是出现了,按键亮了之后,再按键就灭不了的问题,多按几次才会熄灭这是什么原因,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A:
按键滤波时间没有弄对可能是,之前遇到IAR会自动优化掉延时函数的情况,你在那个for循环里面吧;改成nop吧,或者在选项里把优化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滤波时间没有弄对可能是,之前遇到IAR会自动优化掉延时函数的情况,你在那个for循环里面吧;改成nop吧 ...

我不懂怎么弄,在for里面写什么语句,还是把for改成nop

网友:
for(......)
{
    _nop_();
}
好像要添加一个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试试看看吧   不保证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
    _nop_();
}
好像要添加一个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试试看看吧   不保证是 ...

不管能不能用,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