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读取FPGA的输出数据

楼主:
由于AD转换的速度比较快,2MSPS,8位,所以我想把FPGA配置成异步FIFO模块缓存,然后用STM32控制异步FIFO的读写允许和时钟还有空满信号,并且读取FIFO的八位输出数据存储起来,能够实现吗?硬件连接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可以 !用FMSC或GPIO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FMSC或GPIO都可以实现

谢谢楼主!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楼主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吗?STM32  I/O口的读取速度应该能满足这么快的速度吧,会出现读错的情况吗?

网友:
看主频。正常是够的,还要看处理数据时间

网友B:
FMSC接口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SC接口就可以啊

谢谢,我去研究一下FMSC

网友:
我记得 之前坛子里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当时好像也是楼上说的用fsmc的接口。你搜搜看呢

网友:
楼主实现了吗?怎么实现的

网友:
2MSPS,8位,
500ns 一个Byte, 你用 STM32 控制 GPIO, FPGA 拿数据写FIFO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