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76串口中断函数 无法使用 UART5_IRQHandler

楼主:
这次解决办法,其实主要是我的问题:在 uart.h 里面宏定义
#define USART_USB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uart.c 文件里面
void USART_USB_IRQHandler  (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_USB);

}

这样的写法是有问题的。
正确的是uart.c需要修改成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_USB);

}

原因猜测:UART5_IRQHandler这个函数是在  startup.s文件中调用的,所以S文件先编译找不到 这个函数。

网友:
你要好好理解一下,define的用法。比如,#define max(x,y)  (x)>(y)?(x):(y);,意思是max(x,y)的具体内容是 (x)>(y)?(x):(y),  #define USART_USB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USART_USB_IRQHandler                的具体内容是UART5_IRQHandler,这样定义,可以,但需要把UART5_IRQHandler的内容实现,而不是把USART_USB_IRQHandler                的内容实现。

网友:
中断函数的函数,当然要跟你的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向量的名字一一对应,否则找不到中断向量,中断服务函数不执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