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精度与采样频率

楼主:
请问MPU6050  6轴 JY-61模块最小可以测量的倾角精度是多少度,采样频率可以到多少?有哪位大神试过,还请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倾角是计算出来的,或者直接用倾角传感器。采样率可选,具体的datasheet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倾角是计算出来的,或者直接用倾角传感器。采样率可选,具体的datasheet全有

找不到中文的数据手册,郁闷。我是想知道一般MPU6050采样频率模块一般可以选到多少?可以到2000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中文的数据手册,郁闷。我是想知道一般MPU6050采样频率模块一般可以选到多少?可以到2000hz吗?

...

英文版也不难啊,看看就晓得了

网友:
RM-MPU-6000A  看看这个文档,里面关于寄存器就有这个介绍,角速度最大8k,加速度最大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