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69里面标得和我板子上标得不一样是则么回事?

楼主: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3.3v可是我板子上印的5V 这是有两个版本吗?我的板子是msp430fr5969launchpad

网友:
第二张图J13是8*2 可是我的板子上是9*2 而且V+标得位置也不对 我的事是从左往右第三列。用上面部分做仿真器 J13处我都上下用跳线连一起可以吗?

网友A:
猜测版本不一样吧,去TI官网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版本不一样吧,去TI官网找找资料

那J13它没说要的地方我上下两排用跳线连了会有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