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_ram_HEX

楼主:
一、要求
从上位机发送256byte的数据,将数据存到ram中,ram的深度为256位宽为8位,然后每隔0.5sram中把数据读出,发送回上位机,同时显示在数码管上。

二、Top-Down设计框图
1、总体框图

2uart_rxHEX6uart_tx模块
本模块的详细设计见:《11-05基于rs232的异步串口通信》。file:///C:/Users/wwt/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png

3ram_ctrl模块时序图

三、ram_ctrl模块代码

module ram_ctrl(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wr_en,//写使能

       input       wire  [7:0]        pi_data,//输入ram中的数据

       output      wire  [7:0]        po_data,//输出的数据

       output      reg   [23:0]      po_hex_data,//输出HEX6的数据

       output      reg               po_data_end//输出数据标志信号

);

parameter   CNT_05S_END = 25'd24_999_999;//0.5s计数最大值

reg   [7:0]       wr_addr;//ram写地址

reg   [7:0]       rd_addr;//ram读地址

reg                cnt_start;//开始计数标志

reg   [24:0]      cnt_05s;//0.5s计数器

reg                cnt_05s_flag;//0.5秒计数器标志信号用于ram读地址的++

ram_256_8 ram_256_8_inst (

  .clka     (sclk        ), // input clka

  .wea      (wr_en       ), // input [0 : 0] wea

  .addra    (wr_addr     ), // input [7 : 0] addra

  .dina     (pi_data     ), // input [7 : 0] dina

  .clkb     (sclk        ), // input clkb

  .addrb    (rd_addr     ), // input [7 : 0] addrb

  .doutb    (po_data     ) // output [7 : 0] doutb

);

//0.5s开始计数控制信号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start <= 1'b0;

       else if(cnt_05s_flag==1'b1 && rd_addr==8'd255)

             cnt_start <= 1'b0;

       else if(wr_en == 1'b1)

             cnt_start <= 1'b1;

//0.5s计数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05s <= 'd0;

       else if(cnt_05s == CNT_05S_END)

             cnt_05s <= 'd0;

       else if(cnt_start == 1'b1)

             cnt_05s <= cnt_05s + 1'b1;

//0.5s计数完成标志信号产生  用于读地址的++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05s_flag <= 1'b0;

       else if(cnt_05s == CNT_05S_END)

             cnt_05s_flag <= 1'b1;

       else

             cnt_05s_flag <= 1'b0;

//ram写地址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wr_addr <= 'd0;

       else if(wr_en)

             wr_addr <= wr_addr + 1'b1;

//ram读数据的标志产生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rd_addr <= 'd0;

       else if(rd_addr=='d255 && cnt_05s_flag==1'b1)

             rd_addr <= 'd0;

       else if(cnt_05s_flag)

             rd_addr <= rd_addr + 1'b1;

//ram的数据输出标志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po_data_end <= 1'b0;

       else

             po_data_end <= cnt_05s_flag;

//输出HEX6的数据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po_hex_data <= 'hffffff;

       else

             po_hex_data <= {po_data[3:0],po_data[7:4],16'h0000};

endmodule

四、ram_ctrl的测试脚本
1、脚本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ram_ctrl();

       reg               sclk;

       reg               rst_n;

       reg               wr_en;//写使能

       reg   [7:0]        pi_data;//输入ram中的数据

       wire  [7:0]        po_data;//输出的数据

       wire              po_data_end;//输出数据标志信号

defparam ram_ctrl_inst.CNT_05S_END = 1000;

ram_ctrl ram_ctrl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wr_en            (wr_en            ),//写使能

       .pi_data          (pi_data          ),//输入ram中的数据

       .po_data          (po_data          ),//输出的数据

       .po_data_end      (po_data_end      )//输出数据标志信号

);

initial sclk = 1;

always #10 sclk = ~s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0;

       wr_en <= 0;

       pi_data <= 0;

       #25;

       rst_n <= 1;

       #500;

       gen_data();

end

always begin

       wr_en <= 0;

       #500;

       wr_en <= 1;

       #20;

end

task gen_data();

       integer     i;

       for(i=0;i<256;i=i+1)begin

             #500

             pi_data <= 255-i;

       end

endtask

endmodule

2do脚本

#退出工程

quit -sim

#清屏

.main clear

#建立工程

vlib work

#编译工程

vlog ./tb_ram_ctrl.v

vlog ./ram_256_8.v

vlog ./BLK_MEM_GEN_V7_3.v

vlog ./../design/*.v

vsim -novopt  work.tb_ram_ctrl

add wave tb_ram_ctrl/ram_ctrl_inst/*

run 3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