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驱动芯片IMP803的问题

楼主:
完全按照手册里的参数接的(330UH、470UH的电感也试过),没加其它东西。单片机和供电模块的东西都没焊,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的最初是刚通电时冷光片能亮一分钟不到,接下来每次通电的瞬间会亮一下,输出交流电压在80V左右,电流80~110mA,频率没来得及测。
后来突然就完全不亮了,输出口无任何电压输出,换了新的芯片还是这样。
最初怀疑是芯片烧了,但是后换的两块芯片,完全就没有输出过,之前的至少还亮了一会儿

网友A:
此芯片的输入电源的电压范围很小

直接用合适的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芯片的输入电源的电压范围很小

直接用合适的电池供电试试

用的可调电源,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内都试过了没用
问题是之前有过输出,后来就没了啊,换芯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可调电源,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内都试过了没用
问题是之前有过输出,后来就没了啊,换芯片都不行

意思不用可调稳压电源试试
IMP供电范围2-6.5V,电流也小,担心稳压开关电源有是否有影响
或者冷光片负载太大
建议用电池
或者检测电路焊接有什么问题,

检测一下8 脚和1脚直接电阻,如果确认是2MΩ电阻,灯频率在350Hz左右,可以想办法测试一下频率

网友:
可以试试我们公司的EL背光驱动芯片,已经替换了很多用IMP803的客户 . QQ38267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