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楼主:
谁有Verilog设计的ALU例子,给我一个(不要从网上复制的)

网友:
/*                                                          设计思路                                                        */
//分成两个模块来设计:control_decoder(即控制信号产生模块),根据相应的条件产生控制信号ALU_control
//                                                                                ALU_out(即运算模块),根据产生的控制信号来进行相应的运算,需要在模块里面调用control_decoder模块(即例化),
//                                         将control_decoder模块产生的控制信号送到ALU_out模块,将两个模块连起来。这样在写Testbench的时候只需要调用例化ALU_out模块即可
//                                         也可以不再ALU_out模块里面调用control_decoder模块,在写Testbench的时候将两个模块都例化,在用到ALU整体的时候把两个模块都调用(即例化)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control_decoder(ALU_op,Func,ALU_control);
        input wire [1:0] ALU_op;
        input wire [5:0] Func;
  reg [2:0] ALU_control_reg;  //中间变量
        output wire [2:0] ALU_control;  //输出控制信号

        parameter Add = 3'b010,Subtract = 3'b110,And = 3'b000,Or = 3'b001,SLT = 3'b111;
        parameter S0 = 6'b100_000,S1 = 6'b100_010,S2 = 6'b100_100,S3 = 6'b100_101,S4 = 6'b101_010;
        parameter s0 = 2'b00,s1 = 2'b01,s2 = 2'b10;

        always @(ALU_op or Func)
                begin
                  case(ALU_op)
                          s0:
                                  ALU_control_reg <= Add;
                          s1:
                                  ALU_control_reg <= Subtract;
                          s2:
                                  begin
                                          case(Func)
                                          S0:
                                                  ALU_control_reg <= Add;
                                          S1:
                                                  ALU_control_reg <= Subtract;
                                          S2:
                                                  ALU_control_reg <= And;
                                          S3:
                                                  ALU_control_reg <= Or;
                                          S4:
                                                  ALU_control_reg <= SLT;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assign ALU_control = ALU_control_reg;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ALU_out(A,B,ALU_op_out,Func_in,Y,Zero);
        input wire [31:0] A;
        input wire [31:0] B;

        input [1:0] ALU_op_out; //这两个信号必须在端口声明里面进行定义,作为这个模块的输入
        input [5:0] Func_in;

  reg[31:0] Y_reg;//中间变量

  output wire [31:0] Y;  //ALU输出信号
  output wire Zero; //零值信号

        wire [1:0] ALU_op_out;
        wire [5:0] Func_in;
        wire [2:0] ALU_control_out;

        parameter s0 = 3'b000,s1 = 3'b010,s2= 3'b110,s3 = 3'b001,s4 = 3'b111;
        //             与            加         减          或          SLT
        control_decoder control_decoder_out(.ALU_op(ALU_op_out),.Func(Func_in),.ALU_control(ALU_control_out));

        always @(A or B or ALU_control_out)  //这里的敏感条件必须把ALU_control_out加上,否则最后输出会有问题!!!!!!!!!!!
                begin
                        case(ALU_control_out)
                                s0:
                                        Y_reg <= A&B;
                                s1:
                                        Y_reg <= A+B;
                                s2:
                                        Y_reg <= A-B;
                                s3:
                                        Y_reg <= A|B;
                                s4:
                                        Y_reg <= A<B ? 32'b1 : 32'b0;   //SLT
                  endcase
                end

        assign Y = Y_reg;
        assign Zero = (A==B);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ALU_out_tb();
        reg [31:0] A_tb,B_tb;
        reg [1:0] ALU_op_tb;
        reg [5:0] Func_tb;

        wire [31:0] Y_tb;
        wire Zero_tb;

        ALU_out ALU_tb(.A(A_tb),.B(B_tb),.ALU_op_out(ALU_op_tb),.Func_in(Func_tb),.Y(Y_tb),.Zero(Zero_tb));

        initial
                begin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00;    //加  10  1010
                        Func_tb <= 6'b100000;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01;   //减   8  1000
                        Func_tb <= 6'b100000;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10;  //加    10  1010
                        Func_tb <= 6'b100000;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10;  //减    8  1000
                        Func_tb <= 6'b100010;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10;  //与     1   0001
                        Func_tb <= 6'b100100;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10;   //或   9   1001
                        Func_tb <= 6'b100101;
                        #2;

                        A_tb <= 9;
                        B_tb <= 1;
                        ALU_op_tb <= 2'b10;    //SLT   0  0000
                        Func_tb <= 6'b101010;
                        #2;

                        #100 $stop;  //使仿真停止,若没有死循环的话这句话可加可不加
                end

endmodule

网友:
好像有点乱了,很久之前写的,看到就拿过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