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电路纠错

楼主: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由于用两个二极管会有较大的压降,而用MOS管会有体二极管无法做到防反,所以想了下面的这个电路。大家可以帮忙看看有问题吗?我的想法是:
1: 9V_ADAPTER和9V_EXTERNAL同时在的话Q1截止,断开9V_EXTERNAL,只有9V_ADAPTER供电。
2: 只有9V_ADAPTER在话Q2导通,只有9V_ADAPTER供电。
3: 只有9V_EXTERNAL在的话Q1导通,只有9V_EXTERNAL供电。

网友A:
到Q1供电时Q1可能不能饱和导通,何不将Q2集电极和Q1基极分开,最终的结果是谁电压高由谁供,和两个二极管供电方案类似。

网友B:
楼主图中的那两个点都是连接的吗?

网友C:
楼主需要考虑两支PNP管发射极一处有9V电压但另一处没有时,没有9V电压的那个发射极是悬空还是接地。
如果是接地的话,因该管集电结正向导通,发射结要承受9V电压。那么需要查一查该型号管子发射结能否承受。绝大多数NPN管发射结不能承受9V反向电压,少数PNP管能够承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Q1供电时Q1可能不能饱和导通,何不将Q2集电极和Q1基极分开,最终的结果是谁电压高由谁供,和两个二极管供 ...

这个思路比较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的那两个点都是连接的吗?

嗯,是的。
现在也发现问题了,就是只有9V_EXTERNAL时Q1会截止。觉得2楼的想法比较好:将Q1和Q2分开,谁的电压高谁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考虑两支PNP管发射极一处有9V电压但另一处没有时,没有9V电压的那个发射极是悬空还是接地。
如果 ...

是空的,觉得2楼的想法比较好,决定采用2楼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空的,觉得2楼的想法比较好,决定采用2楼的方案。

首帖图中十字交叉处,如果是联接的(有一个dot),那是傻到家的设计。
两路供电电源是平等的,所以电路必定应该是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比较好,哈哈

出了问题别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问题别奈我,

如果我不在乎那0.7v左右的压降(肖特基好像还不到0.7v),我还是觉得二极管切换比较靠谱。
鉴于楼主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用pmos管背靠背来实现切换啊,安全效率好用。。。。。。。。。

网友:
才发现我是有多无聊回复一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