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踩楼中的STM32F4 怎么看串口输出信息

楼主:
上次踩楼中的STM32F4   能看串口输出信息。插到电脑上没有显示串口

网友:
要看开发板上STLink是哪个版本的,V1版没有串口,V2才有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啊。。。。。比如Nucelo-f446等等的,这个需要在st官网下载stlink的驱动和 USB driver 。。。。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啊。。。。。比如Nucelo-f446等等的,这个需要在st官网下载stlink的驱动和 USB driver 。。。 ...

是STM32F412  Nucleo-1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STM32F412  Nucleo-144

可以参考下我如下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9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如下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92-1-1.html

找你的帖子安装后 jlink驱动后   还有一个未知设备    需要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