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2的GPIO传输速率

楼主: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TI的AM3352,它具有ARM Cortex-A8内核。请问该芯片的GPIO传输速率能到达多大?我有一组数据需要以27M/s的速度进行传输,请问该芯片的GPIO能否到达?

网友:
可以大概计算一下,CPU主频,指令周期多少,io翻转一次几个周期。或者,主频配到最高,执行io高低的动作,看看时间间隔。测出,io翻转最快速度。另外,你的传输接口是什么。如果是硬件接口,手册会说明速率范围,如果io模拟,要大概分析一下,根据具体协议,传输一个字节,所需指令数量,大概计算出所需时间。实际可能会比理论慢一些。

网友:
这个 手册 上 有 说明的,我 要 找下。
我用的是 辉为科技 的 am335 开发板  技术 支持 都很 及时,能解决问题。

www.huiweit.com  IMX6UL社区群 175493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