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程序在外部nor flash运行全套资料

楼主:
    要把程序烧写进外部的nor flash,有几种方法,一种是从SD卡把烧写文件搬到nor flash,或是在MDK里编写烧写算法,网上也有挺多教程的,我也是跟着做了一遍,没成功。还有一个就是用j-flash这个软件,但需要制作一个合适的.jflash文件。
这里设置的是flash一些信息

然后是要烧写到外部nor flash的程序。这里以显示3张图片为例
        LCD_WriteBMP(0,0,240,320,(u8 *)gImage_11);
        LCD_WriteBMP(0,0,240,320,(u8 *)gImage_pict);
        LCD_WriteBMP(0,0,240,320,(u8 *)gImage_pict2);
程序编写好后,设置输出bin文件。

然后需要编写一个启动程序,以便跳转到外部nor flash运行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FSMC时钟使能

  FSMC_NOR_Init();                                       //初始化 FSMC Bank1 NOR/SRAM2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Jump_To_Application();                                    //跳转至外部NOR Flash加载并执行

  while (1)
  {
  }
}

编译后烧写到STM32

添加需要烧写到外部Nor bin文件

现象是显示完3张图片后,LED闪烁

网友A:
我的nor flash在 0x68000000地址,用你的这个配置文件烧不进去,咋么玩啊楼主

网友B:
这是新的flash资料啊,楼主呀?在外部flash运行速度如何?快不

网友C:
浏览到这个帖子我有个提问啊有中断的话,要怎么处理?

网友:
嗯资料很全能不能加我好友我想看看你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D:
我是做安防设备电子的,请问下换成其他nor flash型号的芯片,是不是要改动什么

网友:
你的开发板的通信接口是啥,感谢分享下

网友:
如果用了你的例程那个flash后会不会提示字节存贮不足,我再加我的设备用2G的内存卡可以玩系统不

网友:
好东西哦,你的板子是不是很贵,我都想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nor flash在 0x68000000地址,用你的这个配置文件烧不进去,咋么玩啊楼主

我刚好有个0x68000000的配置,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的flash资料啊,楼主呀?在外部flash运行速度如何?快不

还行,比在片内慢了些,具体没计算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浏览到这个帖子我有个提问啊有中断的话,要怎么处理?

额,问到点子上了,我回头写个中断的程序,然后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安防设备电子的,请问下换成其他nor flash型号的芯片,是不是要改动什么

改下容量大小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样我晚上回去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行,比在片内慢了些,具体没计算过。

加油计算下,记得给我留言啊玛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问到点子上了,我回头写个中断的程序,然后再告诉你

那早点给哦我想做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好有个0x68000000的配置,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2453662136@qq.com。要分享才能成长谢谢

网友:
好东东你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问有LPC2478或LPC1788类似的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问有LPC2478或LPC1788类似的例程吗?

没有,只能根据stm32那个来写个1788的烧录配置文件.jflash,网上也有不少,找一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