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笔记]之一:ubuntu ch340调试备忘

楼主:
最近迷上了Linux,入了一块板。电脑使用win7+ubuntu 双系统,可是调试的时候就麻烦了,ubuntu下写好sd卡镜像,调试的时候还要切换到win7,手上的usb转串口驱动芯片时CH340,于是就想看ubuntu下时候可以安装ch340驱动。
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有,不过时很早的内容了。
因为属于小白,所以就摸着走呗...把ch340 一端插入电脑
输入命令: lsmod | grep usbserial
输出:usbserial              53248  1 ch341
成功发现了设备,识别出时 ch341  是我记错了??
输入:lsusb
输出一下信息:
  Bus 002 Device 003: ID 17ef:4810 Lenovo Integrated Webcam [R5U877]
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8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7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6 Device 002: ID 1a81:1004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Bus 006 Device 003: ID 1a86:7523 QinHeng Electronics HL-340 USB-Serial adapter
Bus 006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5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4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3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发现了ch341的一些相关信息
输入命令(查看USB转串口接入状态):dmesg
输出相关信息,部分信息如下:
  [  429.184170] usb 6-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uhci_hcd
[  429.345937] usb 6-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a86, idProduct=7523
[  429.345944] usb 6-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2, SerialNumber=0
[  429.345948] usb 6-1: Product: USB2.0-Ser!
[  429.36812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429.36839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  429.368875]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  429.37412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h341
[  429.374143]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ch341-uart
[  429.374165] ch341 6-1:1.0: ch341-uart converter detected
[  429.386851] usb 6-1: ch341-uart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ID信息与lsusb检测到的一致,ch341-uart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成功驱动,端口为ttyUSB0
太惊喜了。免的安装驱动了
下一步,安装串口终端软件,搜到了一个minicom,动手试试:
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打印一些信息,输入‘y’。
等待安装成功,然后用sudo minicom -s 设置minicom的端口对应到ttyUSB0(对应使用dmesg命令看到的信息)。
出现配置菜单:

选择“Serial port setup”,出现串口配置菜单:

输入A,修改serial device 由/Dev/tty0修改为/dev/ttyusb0,波特率等修改为115200 8N1。
硬件连接,上电,成功输出打印信息,呵呵
U-Boot SPL 2016.09-rc1 (Oct 01 2016 - 21:31:35)
init i2c
rand test 0 MB RW, err cnt = 0
DRAM:  512 MiB ~
CPU: 1008000000Hz, AXI/AHB/APB: 3/2/2
sunxi_board_init ok!
Trying to boot from MMC1
mmc_dev=0
common/spl/spl_mmc.c L138: mmc_initialize ok
common/spl/spl_mmc.c L155: find_mmc_device ok
part_init: try 'EFI': ret=-1
err=0
mmc_init: 0, time 268
common/spl/spl_mmc.c L298: mmc_init ok
common/spl/spl_mmc.c L335: goto mmc_load_image_raw_sector
hdr read sector 50, count=1
load_legacy
read 906 sectors to 49ffffc0
Jumping to U-Boot
SPL malloc() used 656 bytes (0 KB)
loaded - jumping to U-Boot...
image entry point: 0x
###in board_init_f

U-Boot 2016.09-rc1 (Oct 01 2016 - 21:31:35 +0800)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A13 (SUN5I)
Model: Lichee A13
I2C:   ready
DRAM:  512 MiB
###out board_init_f
###in board_init_r
MMC:   part_init: try 'EFI': ret=-1
part_init: try 'DOS': ret=0
err=0
mmc_init: 0, time 276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Setting up a 800x480 lcd console (overscan 0x0)
###set hbp=110, ht=1080, hspw=10
###set vbp=45, vt=527, vspw=10
.........
下一篇分享sd卡ubuntu下创建分区,boot/根文件等镜像烧录

网友:
入的啥板啊,求分享

网友:
这个不错 还没试过

网友A:
棒棒哒~楼主加油!期待接下来继续分享哦~

网友B:
入的某个派!!避免打广告,有兴趣可以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棒哒~楼主加油!期待接下来继续分享哦~

这几天脑子里装了好多东西,有点乱,稳稳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的某个派!!避免打广告,有兴趣可以私聊

香蕉派还是青城派?

网友B:
众筹里搞得,当时因为便宜,入了后,才知道是全志A13,还是国产的芯片。
荔枝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众筹里搞得,当时因为便宜,入了后,才知道是全志A13,还是国产的芯片。
荔枝派

哈哈,我也在那个官方群,不过我没入,再观望下PI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在那个官方群,不过我没入,再观望下PI3

是吗  这两天可是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D:
楼主有开发板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开发板购买链接吗?

淘宝搜 orangepi  或Nanopi  之类的 都可以  有好多不同功能不同价位  你可以自己选

网友:
我特么弄了一天的 ubuntu系统装341驱动,在编译c文件的时候各种出错 最后用你这种方法 发现特么ubuntu自带341驱动,可惜的是有了驱动又没有终端软件,系统没有自带minicom 哎又要半天研究了 离成功近了一大步

网友:
总结的很好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