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三极管和开关mos管控制电压输出的问题

楼主:
如图,有两个问题
1、这个开关电路的逻辑不是很明白,我认为是三极管不导通时,AB两点电位相同,mos管也不导通,不输出5V0_MOS和3V3_MOS;三极管导通时,AB两点有压差,mos管导通,输出这两个电压。但是我又仿真了一下,发现三极管导通与不导通,A点的电压基本上没有电变化,这是为什么?
2、如图,可不可以在右侧3V3_MOS电压输出处加磁珠,因为之后的PAGE里面用到3V3_MOS电压的好多都加了磁珠,我想着是加一个比之后加很多要简便一点,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新手小白一枚,求大神点拨

网友A:
A点不应该没变化,否则,就没有导通。

磁珠,加越多越好,-----它是起隔离,与滤波电容配合,

网友B:
“但是我又仿真了一下,发现三极管导通与不导通,A点的电压基本上没有电变化,这是为什么?”
A点电压无变化,你如何判断三极管已导通或者未导通?

网友:
“我想着是加一个比之后加很多要简便一点,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此处加了,“之后加很多”未必能省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又仿真了一下,发现三极管导通与不导通,A点的电压基本上没有电变化,这是为什么?”
A点电压无变 ...

给STANDBU_PWROFF一个3V3的电压三极管就导通了,给0V就不导通,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不应该没变化,否则,就没有导通。

磁珠,加越多越好,-----它是起隔离,与滤波电容配合,

如果有变化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变化?我的逻辑通吗

网友:
我认识深圳一个地方免费使用仪器,手机微信关注 RFsister分包平台 ,可以免费预约实验室,很多射频专业仪器都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D:
楼主的仿真软件怕是没用对。关于磁珠,这里是否需要加完全得看后级电路,不能一概而论,不是加了就一定比不加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STANDBU_PWROFF一个3V3的电压三极管就导通了,给0V就不导通,不是这样的吗

“给STANDBU_PWROFF一个3V3的电压三极管就导通了,给0V就不导通”
那很难说。
导通或否,应以A点变化幅度为准,如2楼dontium所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STANDBU_PWROFF一个3V3的电压三极管就导通了,给0V就不导通”
那很难说。
导通或否,应以A点变化幅 ...

图1,三极管基极给了3.3V,射极0.11V,说明三极管通了吧,然后pmos管的g极电压低于s极,pmos应该也导通了,d极输出12V(自己感觉这种逻辑是正确的,不知道我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求大神指点)
图2,三极管基极给了0V,射极12V,说明三极管不通,然后pmos的g极和s极的电位相同,为什么d极还是输出12V呢,很迷惑,是我的逻辑错了还是什么,求指点,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1,三极管基极给了3.3V,射极0.11V,说明三极管通了吧,然后pmos管的g极电压低于s极,pmos应该也导通了 ...

mos管是增强型还是耗尽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增强型还是耗尽型?

增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三极管基极给了3.3V,射极0.11V,说明三极管通了吧,然后pmos管的g极电压低于s极,pmos应该也导通了 ...

“图1,三极管基极给了3.3V,射极0.11V,说明三极管通了吧”
三极管射极图中接地,无论怎么测量,其电压总是0。若不是0,要么电路板布线有问题,要么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1,三极管基极给了3.3V,射极0.11V,说明三极管通了吧,然后pmos管的g极电压低于s极,pmos应该也导通了 ...

“图2,三极管基极给了0V,射极12V,说明三极管不通”
基极为0,射极12V?你的三极管图中是NPN型(这是对的),发射结怎么施加了反向电压?而且普通NPN管发射结不能承受12V的反向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2,三极管基极给了0V,射极12V,说明三极管不通”
基极为0,射极12V?你的三极管图中是NPN型(这是对 ...

你仔细看图,基极为0时,射极的电压是pmos源极加的一个12V电源给的;图中这个三极管是开关三极管,而且这个电路是一个芯片厂家给的demo板原理图的电路,所以是这个三极管应该不存在承受不住12V反向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图,基极为0时,射极的电压是pmos源极加的一个12V电源给的;图中这个三极管是开关三极管,而且这 ...

你仔细看你的原帖和我的回复。图中三极管发射极是接地的,永远是0V,不可能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图,基极为0时,射极的电压是pmos源极加的一个12V电源给的;图中这个三极管是开关三极管,而且这 ...

你也不必用“这个电路是一个芯片厂家给的demo板原理图的电路”,厂家出错的例子太多了。别说厂家,教材里面出错误也比比皆是。
不过,据我看此图的联接并无错误。错的是你,三极管发射极、基极、集电极没有分清楚。

网友F:
搂主在mos输出端加个电阻到gnd试试,或许是仿真万用表自身内阻太大,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搂主在mos输出端加个电阻到gnd试试,或许是仿真万用表自身内阻太大,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

真的是啊,我到d端接了个电阻到地就ok了,好厉害!但是为什么接个电阻到地就能不让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呢,还有什么情况下还会碰到由于仿真万用表自身内阻太大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你的原帖和我的回复。图中三极管发射极是接地的,永远是0V,不可能是12V。

对不起我说错了,想的是集电极,打成了射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必用“这个电路是一个芯片厂家给的demo板原理图的电路”,厂家出错的例子太多了。别说厂家,教材里 ...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啊,我到d端接了个电阻到地就ok了,好厉害!但是为什么接个电阻到地就能不让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呢 ...

MOS管有一定的漏电流正常,在开路无负载情况下肯定有一定的电压,一般仿真软件里面的万用表内阻很大的,但可以设置,搂主多调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OS管有一定的漏电流正常,在开路无负载情况下肯定有一定的电压,一般仿真软件里面的万用表内阻很大的,但可 ...

那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那个电阻不需要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那个电阻不需要加吧

不需要加,后续电路的内阻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加,后续电路的内阻足够了

实际电路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万用表测不出,因为一般万用表内阻10欧姆i,已经构成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实际电路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万用表测不出,因为一般万用表内阻10欧姆i,已经构成通路

那在仿真中,为什么接个电阻到地就能不让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在仿真中,为什么接个电阻到地就能不让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呢

欧姆定律没搞通。
前面蔡奕已经说了:MOS管存在一定漏电流。如果输出端接个电阻到地,该电阻假定1Mohm,而漏电流为0.1uA,那么该电阻上电压为0.1V。但若没有这么一支电阻,即电阻值为无穷大,那么再小的电流也会在输出端产生相当高的电压。当然,不可能超过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在仿真中,为什么接个电阻到地就能不让电压从s端漏到d端了呢

我在27楼始终没有说这种现像是MOS管电阻和你接上去的电阻分压,因为这样说容易造成误解,认为MOS管就是一支可变电阻。实际上,MOS管看成一支电阻时,应该时刻想到这支电阻是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仿真软件怕是没用对。关于磁珠,这里是否需要加完全得看后级电路,不能一概而论,不是加了就一定比不 ...

确实是仿真软件使用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姆定律没搞通。
前面蔡奕已经说了:MOS管存在一定漏电流。如果输出端接个电阻到地,该电阻假定1Mohm, ...

是的,基础比较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27楼始终没有说这种现像是MOS管电阻和你接上去的电阻分压,因为这样说容易造成误解,认为MOS管就是一 ...

也就是说,这个例子中,mos管的电阻跟接上去的电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网友:
电子技术的基础是电路分析(各教材名称不一,《电工学》、《电路分析》、《电路》……)。
现在各校电子类专业对电路分析安排较少,这是普遍现像。但是,电路分析方面的知识欠缺,学电子技术必定事倍功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这个例子中,mos管的电阻跟接上去的电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这个例子中,mos管的电阻跟接上去的电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是吗”
这么说比较好:
MOS管未导通时,其电阻与接上去的电阻相比较,大到可以忽略不计;MOS充份导通时,其电阻与接上去的电阻相比较,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你说的1是没有问题的,仿真时三极管导通与不导通,A点的电压基本不变肯定不对,仔细查一查你的仿真电路,A点点呀在三级管导通前应该是5V,导通后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