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电路输出产生间隔均匀的杂散波

楼主:
   电路板主要是由差分运放+1路双通道的AD,6路DA(AD9707)+差分运放和sp6-FPGA构成。DA模块测试方法是:通过Cordic算法产生不同频率和不同幅值的正弦波给DA模块,通过频谱仪和示波器查看波形图。其中,测试过程中,AD的时钟频率赋值60M,六路DA的时钟频率赋值120M。板子布局是
  现在在测试DA中,其余路DA正常,而DA4和DA6路遇到了以下问题:
1、当信号频率为9.375M时,0-30M频率区间内会出现以1.875M的间隔为频率分量; 当信号频率为915KHz时,0-30M频率区间内会出现以915KHz的间隔为频率分量;当信号频率为551KHz时,0-30M频率区间内会出现以551KHz的间隔为频率分量;DA6在信号频率为551KHz时不会出现频率分量,而在信号频率为9.375M时会出现频率分量;DA4在信号频率为551KHz915KHz9.375M均会出现频率分量;
2、AD断电(去掉RS10电阻)并将AD_clkp管脚上的电阻R228去掉,观察9.375M的信号输出得到DA6信号输出质量有明显改善,没有其他频率噪声 ,但仍有谐波分量(18、24M);而当AD正常上电并将AD_clkp管脚上的电阻R228去掉,观察9.375M的信号输出得到DA6信号输出无改善
3、6路的DA和差分运放断开(去掉R119R122电阻),并将差分运放的供电也断开,查看单端DA输出的信号频谱(R119端,即DA_neg)。仍出现以信号频率为间隔的频率分量。
4、无信号输入DA模块时,DA4和DA6的输出信号的频谱中无频率分量;

求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DA模块测试框图

DA模块测试框图

9.375M信号输入第六路DA模块后的频谱图

9.375M信号输入第六路DA模块后的频谱图

0.551M信号输入第六路DA模块后的频谱图

0.551M信号输入第六路DA模块后的频谱图

9.375M信号输入第六路DA输出频谱,DA和运放断开,运放无供电,没有经过差分运放,即AD9707的负端直接输出信 ...

9.375M信号输入第六路DA输出频谱,DA和运放断开,运放无供电,没有经过差分运放,即AD9707的负端直接输出信 ...

电路板布局

电路板布局

网友:
第4路的DA信号输出,无论是什么频率的信号输入,都是会出现以信号频率为间隔的频率分量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不是RF,遇到的情况和你差不多,DA输出音频有噪声,FFT分析也是基频的高次谐波分量。可以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