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丝印求教

楼主:
手机太渣拍不清楚,丝印是B53,SOT23-5封装,有用过的小伙伴吗

网友A:
猜测是个一路放大器,丝印反查,貌似是TI的OPA379,可以大致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个一路放大器,丝印反查,貌似是TI的OPA379,可以大致测一下就可以了。

是怎么看到楼主的照片的
楼主的新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看到楼主的照片的
楼主的新装?

根据B53反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B53反查就行了。

反差表没发现,
不妨分享一下最新的丝印反差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差表没发现,
不妨分享一下最新的丝印反差表

其实我也没什么固定的反查表,只是一个网页版的,大致查一下。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b53.html
感觉是一个单运放,所以就是试着在TI查了一下,手册上sot23-5 有B53这个mark,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