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手机拍激光器的光--发现蓝光周围拍出来是黑的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求助,今天无聊拍了一下激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突然发现蓝色激光器拍出来的照片周围有一圈是黑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那黑色的地方是有光的,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探测器没有响应,还是什么,不知道coms探测器的响应曲线是怎么样的,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你手机问题……我手机就没这现象

网友A:
这是解像算法的问题。

网友B:
对这个现象比较感兴趣 你能换一个手机或者相机时时吗 或者单独拍摄三种颜色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现象比较感兴趣 你能换一个手机或者相机时时吗 或者单独拍摄三种颜色看看什么效果

其他手机可以拍出来蓝色的,其他的红色和绿色都可以,估计是我手机问题,大诺基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手机可以拍出来蓝色的,其他的红色和绿色都可以,估计是我手机问题,大诺基亚不行啊

哦,那估计和chunyang老师说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解像算法的问题。

解像算法?是指图像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像算法?是指图像处理吗?

成像传感器出来的只是一系列亮度数据,并不能直接用于显示图片。通常的图片是以jpg格式存在,这就需要一个解像算法来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图像的轮廓、锐度、对比度、亮度、色度、色域等等。该算法不同厂家的区别很大,各有不同的针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手机可以拍出来蓝色的,其他的红色和绿色都可以,估计是我手机问题,大诺基亚不行啊

单凭此点还不好说不行,因为不同厂家的图像处理算法不同,传感器和镜头也有区别,此处不行不代表其它地方不行。当然了,诺基亚的机型应该已经比较老了,其成像算法也比较中规中矩,不好不坏,在同期的手机中处于中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