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登录微信,我有个小问题~~

楼主:
我估计我手机电池快散架了。。没用多久又没电了。。但是微信这边又有人找我。so我要电脑登微信。。。

然后我手机已经在远离电脑的地方在充电中了,不然插拔。。so我想出了截图电脑登录微信的二维码发到我的手机QQ上,然后跑手机那边扫描那张图。。。可是。。。。。。。。。无法识别ing。。。。这是为什么啊~~猜测是不是过期了。。结果试了两次都这样。。最后还是拔了手机对着电脑扫描。。。。。。。。

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截图下二维码却不能用呢?

难道扫描的时候他还要判断一遍是不是截图??

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会不会是判断图片的来源?摄像头还是内部存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判断图片的来源?摄像头还是内部存储的图片

5。。。。。。很可能是

网友:
讲道理截图下来也可以扫才对

网友:
有点乱,先理一理思路

1.手机开通wifi或者数据,打开微信“扫一扫”,先对PC上网页微信二维码扫描,然后登录电脑端桌面微信
2.手机放远处充电中,,,
3.远离手机充电(此时可关闭wifi或数据上网),坐在电脑旁,通过电脑的浏览器,即桌面微信接受对方的图片和聊天

然后呢,,,

网友B:
PC登录必须用手机扫码,而手机扫码是通过微信软件发出一个匹配指令给服务器,识别图片则由手机操作系统组件实现,不会与服务器交互,二者不是一个软件,自然不会有相同结果。

网友C:
如果你用其他手机或PAD、相机照下电脑中的图片,然后拿到你自己手机处去扫描,估计可以识别。这样就说明照片和摄像头实时识别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刚刚想到,如果上面的方法也不行,那么也许电脑中的二维码图像是变化的。也就是你在用手机扫描时,服务器端的正确图片已经不是刚才那个了。

网友D:
一直很奇怪,电脑版微信看不了朋友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登录必须用手机扫码,而手机扫码是通过微信软件发出一个匹配指令给服务器,识别图片则由手机操作系统组件 ...

这个解释合理,一个是识别图片中的二维码,一个走微信的扫一扫从摄像头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其他手机或PAD、相机照下电脑中的图片,然后拿到你自己手机处去扫描,估计可以识别。这样就说明照 ...

只要用微信去扫描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想到,如果上面的方法也不行,那么也许电脑中的二维码图像是变化的。也就是你在用手机扫描时,服务器端 ...

每次操作给出的二维码是不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直很奇怪,电脑版微信看不了朋友圈

不开放该功能自然就看不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和QQ的重叠竞争,自家人不打自家人。

网友E: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孕傻三年啊。看你的样子你用的网页版的微信,你可以安装win版的微信,然后登陆的时候是需要手机点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然后手机丢一边去充电就好了(电脑版的第一次登陆需要扫码,的第二次以后就需要在手机上点击下“确认”就好了)。你电脑不关,去外面吃饭回来都不会掉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孕傻三年啊。看你的样子你用的网页版的微信,你可以安装win版的微信,然后登陆的时候是需 ...

。。。。商量下下。。。。。。。咱聊天能不能不要暴露我的智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商量下下。。。。。。。咱聊天能不能不要暴露我的智商啊。。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放该功能自然就看不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和QQ的重叠竞争,自家人不打自家人。

感觉有种垄断的感觉,毕竟手机版打字太慢,我喜欢用电脑版

网友G:
归根结底,还是楼主手机有毛病。我的手机可以把电脑上的二维码 拍下来,然后在照片里长按,选择识别二维码。就可以扫出来。我觉得楼主把载图发给手机一定可以!不行就找找原因,是不是截屏时其余的东东太多了,先用编辑软件编辑一下,比如:就一个二维码其余不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归根结底,还是楼主手机有毛病。我的手机可以把电脑上的二维码 拍下来,然后在照片里长按,选择识别二维码 ...

不不不。。是电脑登录微信页面的二维码。。我截图也只截图了二维码。。。你说的是其他电脑上的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