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下变压器EN60742系列的 107321互感器和107025变压器

楼主:
谁能告诉下变压器EN60742系列的 107321,TA/TV互感器和107025,230/18 ,3VA变压器器的详细资料和价格?

网友A:
EN60742是指隔离变压器的标准
电流互感器用TA表示,电压互感器用TV表示
107321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上面带的,请问一下这个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60742是指隔离变压器的标准
电流互感器用TA表示,电压互感器用TV表示
107321是什么?

这个是上面自带的,请问下那个能看懂这个数据么EN60742  230/18   3VA,还请麻烦告诉下哪里有卖或者价格多少谢谢了

网友:
EN60742只是一个变压器的系列名
其他参数
到阿里找找找变压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