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在无输入时有一个-3.36V的电压输出

楼主:
第一级是放大电路,第二级是滤波电路。正常通电,零输入条件下,输出端(红笔圈起来)会有-3.36V的偏置电压,而且电路的损耗特别大,基本没有实现放大功能。用万用表测量了放大器的正反向输入端,电压均为零,不知道这个偏置电压是哪里来的?求各路大神帮忙。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第二级是正反馈放大?

网友A:
第二级放大电路有问题,同相反向端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放大电路有问题,同相反向端接反了吧

这是转换后的面包板电路,图中只有正负电源线和地线,芯片发热非常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二级运放电路明显不对。不知道此电路是设计错误还是你copy错误。
有源滤波器的资料很多,看看即可。

网友:
200倍放大 二阶

200倍放大 二阶

网友:
供电电源

供电电源

只有电源部分的放大电路

只有电源部分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