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stk官方例程,编译完了,怎么只有100多K,而给出的出厂HEX文件都是300多K。...

楼主:
cc2650stk官方例程,编译完了,怎么只有100多K,而给出的出厂HEX文件都是300多K。最关键是100多K的文件全部都用不了
CSS不行就用IAR试试打开examples\cc2650stk\sensortag编译,下载下载成功,点运行,CC2650也没有反应点暂停,程序不知道跑哪了,找不到当前位置
看来是examples\cc2650stk\sensortag程序有问题更有可能是我没弄明白examples\cc2650stk\sensortag
是不是直接编译仿真就可以 又看到examples\hex下有cc2650stk_sensortag_rel.hex文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Flash Programmer 2刷了一下插上电池亮了,用手机也能搜到

对比了一下cc2650stk_sensortag_rel.hex是335KIAR编译的sensortag_cc2650stk_app.hex是153K

cc2650stk官方例程,编译完了,怎么只有100多K,而给出的出厂HEX文件都是300多K。最关键是100多K的文件全部都用不了,下载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看看开发环境是否安装好了,里面有些库没有编译进去,所以只有100k

网友:
官方文档一步步搞

如果搞不成那后面的路就很难走了

网友:
cc2650stk的协议栈和App是分开的,一般先刷stack,再刷app

网友:
cc2650stk官方例程哪里下载,能否共享下
82501334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