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将树莓派打造成随身WiFi

楼主:
       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来说,经常被酒店的WiFi问题困扰住,酒店WiFi信号差,不安全,速度慢,还经常连不上了…….或者配置差,不能承载一定数量的客户端,经常连上获取不到IP。这时一个随身WiFi就能够帮助到你。
        随身WiFi实现将有线网络通过WiFi来共享,组建临时的无线局域网,连接到互联网,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WiFi热点共享网络,供给一台到多台无线上网终端使用,方便移动办公,为出差旅游提供上网环境。随身WiFi安全,它是使用者独享无线网络,避免使用公共WiFi,造成信息泄露的风险。而且操作简单,无需设置,开机就可以使用。下面我将一步步地把树莓派打造成随身WiFi。
       将树莓派3打造成随身WiFi有很多种实现方式,我主要采用了两种:桥接模式和基于openWrt打造一个路由器。
       首先我们采用桥接模式来实现,需要安装一些第三方的软件,核心软件是Hostapd。Hostapd是一个开源项目,hostapd 是用户空间的守护进程,用于无线接入点AP和授权服务器。hostapd实现了IEEE802.11的AP管理,IEEE802.1X/WPA/WPA2/EAP授权,RADIUS 客户端,EAP服务器和RADIUS 授权服务器,支持Linux系统host AP,madwif,mac80211-based驱动。
1. 安装必备程序
sudo apt-get install hostapd udhcpd
sudo apt-get install bridge-utils
2. 配置网卡
编辑网卡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network/interfaces
注释掉所有的关于无线网卡的配置部分,如下图所示:
#allow-hotplug wlan0
#iface wlan0 inet manual
#   wpa-conf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allow-hotplug wlan1
#iface wlan0 inet manual
#   wpa-conf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在文件中加上桥接配置:
auto br0
iface br0 inet dhcp
bridge_ports eth0 wlan0
最终的配置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环回网配置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有线网卡配置
iface eth0 inet dhcp
#桥接配置
auto br0
iface br0 inet dhcp
bridge_ports eth0 wlan0

3. 配置hostapd
sudo vim /etc/hostapd/hostapd.conf
配置信息如下:
interface=wlan0
driver=nl80211
bridge=br0
ssid=Raspberry_AP
channel=1
wmm_enabled=0
wpa=1
wpa_passphrase=testforap
wpa_key_mgmt=WPA-PSK
wpa_pairwise=TKIP
rsn_pairwise=CCMP
auth_algs=1
macaddr_acl=0
ssid=Raspberry_AP设置AP的SSID,wpa_passphrase=testforap设置连接AP的密码为testforap,然后保存配置文件。
4. 重启并测试hostapd
sudo reboot
重启完成后,使用下面的命令测试hostapd是否正常:
sudo hostapd -dd /etc/hostapd/hostapd.conf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这时手机端应该能搜索到所配置的无线AP。然后Ctrl+C退出这个测试。
前面的步骤都成功完成后,最后就是设置hostapd的配置文件路径了。
sudo vim /etc/default/hostapd
去掉DAEMON_CONF行的注释符号#,并改为我们的配置文件路径:
DAEMON_CONF="/etc/hostapd/hostapd.conf"
将hostapd加入开机自启动
sudo update-rc.d hostapd enable
5. 重启并测试hostapd
重启hostapd service
sudo service hostapd restart
打开手机WiFi,搜索并连接Raspberry_AP。

在手机浏览器中访问EEworld。

配置完成,桥接模式的整个配置过程还是很简单的,下一步我将介绍使用openwrt来搭建一个功能更强大的无线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