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按键发送问题

楼主:
本人的串口屏的一个界面里面的按键有的每次按下后单片机都可以有动作,但是有的要按好几下单片机才有动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每次发送0x05,0x06,0x070,x0a,0x0b的时候有用,代码如下:
void set_parameter()         //设置参数,判断一帧数据的前一位来屏幕中的什么控件
{
while(comm_len)
{
  switch(comm_dat[0])
  {
   case 0x01:set_parameter_max90614();break;
   case 0x02:set_parameter_max6775();break;
   case 0x03:set_parameter_DHT11();break;
      case 0x04:set_parameter_time_min();break;
   case 0x05:set_parameter_time_s();break;
   case 0x0a:Forward();break;
   case 0x0b:Reversal();break;
   case 0x06:fan1();break;
   case 0x07:fan0();break;
   default:UART_Receive();break;
  }
}
}
void set_parameter_max90614()   //把设置红外温度的值发送到单片机
{
if(comm_dat[1]==0x70)
{
   if(comm_dat[2]==0x20)
  {
   max90614_tem=translate();
   comm_len=0;
   Forward();
  }
}
}
void set_parameter_max6775()    //把设置空气温度的值发送到单片机
{
if(comm_dat[1]==0x70)
{
   if(comm_dat[2]==0x20)
  {
   max6775_tem=translate();
   comm_len=0;
  }
}
}
void set_parameter_DHT11()      //把设置湿度的值发送到单片机
{
if(comm_dat[1]==0x70)
{
  if(comm_dat[2]==0x20)
  {
   DH11_shidu=translate();
   comm_len=0;
  }
}
}
void set_parameter_time_min()   //把设置分钟的值发送到单片机
{
if(comm_dat[1]==0x70)
{
  if(comm_dat[2]==0x20)
  {
   time_min=translate();
      comm_len=0;
  }
}
}
void set_parameter_time_s()    //把设置秒的值发送到单片机
{
if(comm_dat[1]==0x70)
{
  if(comm_dat[2]==0x20)
  {
   time_s=translate();
   comm_len=0;
   Forward();
  }
}
}

网友A:
通信可能存在干扰,特别是波特率高,通信线较长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可能存在干扰,特别是波特率高,通信线较长时。

嗯  我把单片机与电脑连接时 串口助手发送指令过去单片机就可以动作  然后测试用屏幕发送指令给电脑发现也没有问题指令可以正常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