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3251E 3.3V供电通信无数据

楼主:
如图是我的原理图,STM32主控,信号一直到3251都是有的,232一端无信号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从你的原理图来看,隔离两端的都是同一个3.3伏的电源,这样是没有必要用这个芯片的,表面上看你隔离两端的GND是不同。
或者你先试试把两端的GND 短接起来,看看是否能正常接收。然后再看看说明书,深入看看隔离部分的电源要求就好。
我刚好也准备用这个芯片,板子还没有焊接好,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原理图来看,隔离两端的都是同一个3.3伏的电源,这样是没有必要用这个芯片的,表面上看你隔离两端的G ...

好的,应该是要求加一个隔离的3.3V,我先把地连起来试试吧

网友A:
应该是的,我的QQ839039399,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我的QQ839039399,交流交流

已添加你了,多多交流

网友B:
从原理上看,没有问题,这个芯片我一直在使用的,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看,没有问题,这个芯片我一直在使用的,没有发现有问题!

你好,问题已解决,我原理图有点问题,当前级使用3.3V供电时,后级应该加一个隔离的电压

网友B:
{:1_101:就是因为要使用隔离才使用这一款器件,你居然没用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_101:就是因为要使用隔离才使用这一款器件,你居然没用隔离电源!

嗯,开始设计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