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定时器中断问题的讨论

楼主:
各位前辈,朋友,我用的定时器是TIMERA,并且我的程序可以正常的跑起来,也能发生定时器中断,并能执行其中中断服务程序,但现在问题是,我通过改变TACCR0的值,不能改变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间间隔,这问题会出在哪呢?我用的模式是增计数模式,望知道的同志可以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系统时钟是8M,现在的时间间隔是12.5uS,我又测试了一下,是能改变的,我是通过计数单片机发生定时 ...

根据时钟频率,定时器时钟分频,计数重载值,看看手册有没有别的参数,计算公式,计算出理论中断间隔。和实际对比一下。得不到想要的频率,改的哪个参数,定时器的时钟是否配到了最高,改变其他参数,和理论计算对比,多测几组数据,就知道实际配置是否和理论基本符合。

网友:
感谢各位,望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在中断时间间隔是多少。如何确定中断时间间隔没有改变,如果确定没有改变,就认真分析一遍定时器的缩影寄存器,看看和中断时间可能有关的部分。不会有太多寄存器,一个一个试。既然能工作,就能改变间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中断时间间隔是多少。如何确定中断时间间隔没有改变,如果确定没有改变,就认真分析一遍定时器的缩影寄 ...

我用的系统时钟是8M,现在的时间间隔是12.5uS,我又测试了一下,是能改变的,我是通过计数单片机发生定时中断的次数,来得到我所想要的结果,但现在我怎么都得不到我所要求的频率,这是和单片机的定时器精度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系统时钟是8M,现在的时间间隔是12.5uS,我又测试了一下,是能改变的,我是通过计数单片机发生定时 ...

朋友,你用过MSP430F149定时器TimerB吗?我在这上面没找到相关的,如果你知道,可否告诉我一下,谢谢你

网友:
哎呀,好久没有用430了,但是你的这种问题,一般要好好看user's guide。其次,ti有相关的官方例程的,你可以多参考下。当然了,你选用什么时钟也是对定时器有影响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时钟频率,定时器时钟分频,计数重载值,看看手册有没有别的参数,计算公式,计算出理论中断间隔。和 ...

我现在是可以确定可以改变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间间隔,就是不是很精确,所以我想用两个计数器来协调工作,MSP430F149中不是有两个计数器吗,TimerA和TimerB,但我配置的TimerB有问题,请问你知道TimerB怎么配置的吗?如果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可以确定可以改变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间间隔,就是不是很精确,所以我想用两个计数器来协调工作, ...

TimerB有问题,两个定时器,具体配置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一样的方法。认真读手册,或者有TimerB的配置方式,或者会说和TimerA的异同。你根据TimerA,单独写TimerB的程序,看看能否正常工作,调好,然后再整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merB有问题,两个定时器,具体配置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一样的方法。认真读手册,或者有TimerB的配置方式 ...

恩恩,我试过了,我的TimerB设置没有问题,但现在是两个计数器同时让其工作,就有问题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TimerB和TimerA一起计数,然后在设置的点上执行中断程序,比如TimerB的设置的时间长,那么在中途TimerA可以发生中断程序,如果TimerB计数到了,那么久发生TimerB中的中断程序...这样一直往复运行下去,不知道这种思路有什么问题没有?麻烦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我试过了,我的TimerB设置没有问题,但现在是两个计数器同时让其工作,就有问题了,我的想法是这样 ...

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没有问题,注意两个中断函数,要尽量让中断里执行的内容少,比如,就给几个变量赋值。耗时间的事情放在主程序里。这样,尽量避免一个中断服务程序还没执行完,另一个定时就中断了。虽然有中断优先级,或者嵌套方面的设置,也尽量避免吧。思路没有问题。开始调试的时候,可以把中断频率降低一些,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