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

楼主:
请教一下绝对编码器的原理?

网友:
绝对式编码器:大概分磁电,光电,容栅,还有旋变。 容栅的只知道有一家以色列的做的非常薄还轻功耗也小。旋变的没接触过 好像是旋转变压器的原理。
光电的:码盘来说分矩阵码还有游标码形式的(这些的精度高) 位数低些可以直刻!
磁电的:实心轴的位数也就最好也就12位精度(安华高可以输出16位 精度也就是12位的样子)  还有就是磁的码盘原理跟光电游标码一样都是游标原理 码道一般两圈的 精度好像能到14位!

网友:
一般就光电编码器,这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电机后面带个光电编码器,记录脉冲个数,防止电机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