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

楼主:
请问,mcu芯片引脚输入类型为施密特触发,就是说明该引脚有平稳波形的作用吗?

网友:
施密特触发主要是有个阀值
输入超过某个电压值为高电平,降低到另外一个电压值以下改为低电平
具体看使用的mcu手册IO口说明

网友A:
“就是说明该引脚有平稳波形的作用吗?”
稳定哪个波形?
如果“波形”是指输入到引脚的信号,那么没有稳定波形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明该引脚有平稳波形的作用吗?”
稳定哪个波形?
如果“波形”是指输入到引脚的信号,那么没有稳 ...

为什么没有,如果输入到引脚的信号有波动,那么根据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应该有稳定波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如果输入到引脚的信号有波动,那么根据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应该有稳定波形的作用.

说“稳定波形”,是指输入到该引脚的波形。然而输入到该引脚的波形并不会受该引脚是施密特输入还是非施密特输入的影响,还是原来的那个波形,不会改变。
会改变的仅仅是该引脚内部电路(从外部不可接触)所输出的状态(同样不可接触),使该引脚输入信号中高低电平门限附近微小的波动并不影响前述内部电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