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电容耐压测试

楼主:
本人手上想测试一批贴片电容  额定电压是10V  加10倍电压就是100V测试5个小时 直接电容接电容夹接耐压测试仪 都没有击穿 (电容容值阻抗都正常) 用万用表量了 测试仪出口确实有这么高电压,请问这样测试合理吗

网友:
我认为合理,反正比我司合理,我们来了就是目测一下就结束了

网友:
10V的电容加100V没事?

网友A:
LCR测试仪可以测试电容的容量
如测试电容的耐压值,有条件的公司一般用耐压测试仪,把档位调到电容的额定电压值,观察漏电流。

网友B:
虽然这样加100v没事,但是有可能有漏电流哦。。。。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测试仪。。。如果能看到漏电流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这样加100v没事,但是有可能有漏电流哦。。。。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测试仪。。。如果能看到漏电流更好了。 ...

贴片电容耐压值的漏流标准是多少?不是只有电解电容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耐压值的漏流标准是多少?不是只有电解电容才有吗

datasheet里面应该有的,而且你从耐压仪里面能看到漏电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CR测试仪可以测试电容的容量
如测试电容的耐压值,有条件的公司一般用耐压测试仪,把档位调到电容的额定 ...

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 怎么具体测量贴片电容的电压值呢, 有同惠TH2811 电桥 同惠TH2686 漏电流测试仪  时间和UA那两个数值怎么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 怎么具体测量贴片电容的电压值呢, 有同惠TH2811 电桥 同惠TH2686 漏电流测试仪  时 ...

说明书有介绍
漏电流测试要明白漏电流测试仪的测试原理
所说的时间是指测试仪的充电时间设置,在0-99.9s之间

网友:
用电桥测试电容,主要是根据容量选择频率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介绍
漏电流测试要明白漏电流测试仪的测试原理
所说的时间是指测试仪的充电时间设置,在0-99.9 ...

刚刚测试贴片电容 10UF 50V  电流极限 调的 053  电压 50V  测试后电流 0.80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介绍
漏电流测试要明白漏电流测试仪的测试原理
所说的时间是指测试仪的充电时间设置,在0-99.9 ...

您有微信或是QQ吗  方便请教下您吗

网友:
10V用100V来搞?不是开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