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曼彻斯特码解码的问题

楼主:
用STC15W404AS这款单片机写了个解码程序总是解不出来,有做过曼码解码程序的大神指点一下吗? main

网友A:
曼彻斯特码 是1B2B码即0-01   1-10,适用于在数字基带通信系统中传输使用的,使用的是双极性NRZ波形传输,如果非要用曼彻斯特码的话建议先把数据编码,然后用串口发送出来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曼彻斯特码 是1B2B码即0-01   1-10,适用于在数字基带通信系统中传输使用的,使用的是双极性NRZ波形传输, ...

感谢指点,我现在是要做接收解码

网友:
编码以后带宽加倍的 ,

如果为了传输的可靠性应该是使用信道编码,比如奇偶校验码,循环卷积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以后带宽加倍的 ,

如果为了传输的可靠性应该是使用信道编码,比如奇偶校验码,循环卷积码等等

我现在要接收4个字节的曼码,间隔几十个毫秒接收一次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