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

楼主:
请问,在IC的DATASHEET中,为什么只有OUT类型的引脚定义了电流,而IN类型的引脚没有输入电流说明?

网友:
IN引脚通常都是高阻输入,阻抗有几M几十M,你正常的电压接上去电流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看电流意义不大,还不如找找输入的阻抗。

网友:
指哪类芯片呢
知道51单片机的IO口是最大输入电流 单脚最多10mA,
最大输出电流IO口高电平时,每个不超过20uA。

74系列的器件,单个输出引脚而言,允许输出的最大电流是20mA,包括流出或吸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哪类芯片呢
知道51单片机的IO口是最大输入电流 单脚最多10mA,
最大输出电流IO口高电平时,每个不超过20 ...

我看到DATASHEET上CURRENT栏里,只有OUT型引脚标记了电流,而IN型引脚没有标记电流。

网友:
这范围太广了。
cmos工艺的芯片,输入阻抗一般都是Mohm级别的,漏电流很小比如最大可能1uA,一般都在几十~~几百nA级别,基本上不用特别考虑。OUT类型的驱动能力参数比较重要,一般会测试source、sink电流,VOH、VOL电压;
其它工艺的有其他工艺的特点,具体看手册。

大厂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描述很详细的,如果没写输入漏电的,一般认为很小不需要考虑的,如果需要知道确切漏电大小,那就串联一个精密电表,测一下就行

网友:
你上传一份你现在看的 DATASHEET 大伙讨论讨论,否则那么多种类的芯片太广泛了。

网友:
输入电流有的器件是有标明的,而符合某些标准的则无需标明,比如CMOS标准、TTL标准等。另外,对于CMOS输入,其阻抗非常高,但在高频下,因输入电容的充放电效应反而会产生一定电流,但该电流不是常数而是频率的函数,所以无法在手册中直接标明,但有的器件会给出输入电容参数。未给的,则默认为标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