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线的PCB

楼主:
请教一下,那个电极线的PCB封装怎么画呀 ,我看了半天没看懂
就是那种

网友:
这个封装要装到PCB板上?
那就拆,然后拿卡尺测量,或者找实物资料,查一下尺寸
画器件封装,主要是装在板子上的那部分尺寸,安装孔距离等等

网友A:
就是这个器件在PCB上占有的外形,,,还就是固定在板上的焊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器件在PCB上占有的外形,,,还就是固定在板上的焊孔

那可把焊接的孔位置搞准确,在PCB板上搞两个孔即可,考虑一下焊装的体积,这比较简单

网友:
拿尺子量啊,最好是游标卡尺,工程师务必学会自己建库,现成的库并非始终适用,更何况还有很多库里没有的元件。

网友:
有了实物还不简单???用尺子卡下尺寸。。。。然后看看实物该怎么摆放。。。。。。。然后画自己的封装就好了啊。

网友:
目测这个接头就是一般的标准4线耳机接头,三线加一地,可以网上找一个,像这个用得少的东西最好是量好了,自己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