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逆变仿真

楼主:
说出现问题的在下图中用红色圈标出来的地方,怎么修改啊,我初学实在弄不出来,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红圈报错的地方有全桥逆变的几个MOS管,是否驱动信号之间有死区时间
没玩过saber软件仿真,看结果明显报错的

不排除是软件操作或者设置有误的情况。至于电路的其他连接,可以对照芯片资料检测,或者找一些参考电路进行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报错的地方有全桥逆变的几个MOS管,是否驱动信号之间有死区时间
没玩过saber软件仿真,看结果明显报错 ...

逆变没问题了,但是前面的供电电源问题没找到

网友:
供电电源都存在问题
逆变没有问题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