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BSS83 调不出输出

楼主:
Dear 各位大哥,
   小弟最近手头上拿到NXP BSS83几颗样品,就好奇心,决定按照规格书整个电路出来看下输出:
结果结果出不了,很奇怪,请各位大神帮我看下,到底是那里出错了?
附件为规格书与规格书的开关测试电路

输入条件:1.  VIN = 5.0 V 高电平是5.0V,低电平是1.0V,正弦波,频率是1KHZ
2. VDD= 10V ,电源直接供10V

输出:1.  VO输出那个点没有输出,
2. 到底是那里焊错了?电阻都是按照规格上给的焊上
3. 我尝试把b脚与S脚接上 , b脚悬空,一样没有输
到底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输入要给正弦波,频率是1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入要给正弦波,频率是1KHZ

因为我看到那测试电路INPUT ,所以我就作了输入正弦波,难道是直接给个5V的电压?还有输出VOUT那个0.1UF电容,电容是隔直通交的,请问到底这个信息到底如何给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看到那测试电路INPUT ,所以我就作了输入正弦波,难道是直接给个5V的电压?还有输出VOUT那个0.1UF ...

看了这个管子的资料
楼主给的信号也可以
主要看管子是否打开,想办法测量Id
问题是没有输出,可以 VDD先从4V往上调起,还有检查电路引脚焊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管子的资料
楼主给的信号也可以
主要看管子是否打开,想办法测量Id
问题是没有输出,可以 VDD ...

谢谢2088兄。但是对输出端我难于理解的2点是:
1.  首先我VIN高电平为5V ,低电平为0V , 按照规格书,VIN = 5V时,VGS应该是可以打开的(管子是可以导通的),VOUT = ?? 按照规格书,VIN =5V ,输出为低电平?
2. VIN 低电平为0V ,VGS关闭,由于输出端有个电容,电容起着隔直通交作用,输出也是没有信号,对吗?
按照规格书,VIN =OV时,VOUT竟然是高电平,这点是不是规格书写错了?
3. 会不会输出端那个点我只需要测他电流便可,不需要测它的电压,规格书上的测试信号难道写的是电流吗?
谢谢!!!

网友:
规格书不会写错
还是按规格书检查自己焊接的电路
Switching times (see Fig.2)
VDD = 10 V; Vi = 5 V  时的两个时间ton= 1,0 nstoff = 5,0 ns

可以让VSB = 0,测一下Id,确定是否能否开关
还是要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不会写错
还是按规格书检查自己焊接的电路
Switching times (see Fig.2)
VDD = 10 V; Vi = 5 V   ...

谢谢2088兄详细帮忙 。不过有点我觉得是:VI =5V VDD= 10V,如果管子导通,VOUT端会输出一个多少V电平?ID电流测试我要串联一个万用表在那里有点麻烦,我只想针对VOUT端是否有输出作验证。 还有一点,输出端联那个0.1UF电容,通交隔直啊,我就不明白,如果管子导通后,输出端真的有个与输入端相反的波形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