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A这个图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各种拼凑。。。
只有一种适合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拼凑。。。
只有一种适合你。

那个00B0[15: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00B0[15:0]是什么意思?

读一个字节送u16低八位,高8位用0填充,当然有高在前还是低在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一个字节送u16低八位,高8位用0填充,当然有高在前还是低在前的问题

这个BO[0:15]不是已经16位了吗?

网友:
是,只用8位

网友:
明白了,谢谢啦